求援

楼主(2007-11-08):
我公司的一台三菱A2ushCPU-s1的可编程控制器开机启动不了了,RUN指示灯一直在闪ERROR指示灯一直常亮,不知什么原因,望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看能不能监控,看下错误代码是什么

网友B:
连上电脑查一下代码;量一下电池是否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