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8):
我这有2台7.5KW的空压机,启动电流70A,运行电流10A,为了避免启动时电流过大,加了一个时间延时继电器,今天突然烧了,我更换同一品牌、型号之后,用了不到一小时又烧掉了,我拆开看是线圈烧毁,请问大虾这是为什么?之前的一直没有坏过,我车间停产了,大家分析一下是哪里问题。

网友A:
量一下电源的电压是否异常;

网友B:
是不是工作零线没有了。没和公共地线在一起。工作电压变成380
伏。你的时间继电器是,220
伏的吧。

楼主:
我的继电器是380的,电路中没有地,三根都是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