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模块为什么为坏

楼主(2007-11-08):
请教专家:
     我所在的工厂内有个S7-400系列的CPU模块坏了,故障为:模块正面的所有的指示灯都不亮,并且其它的像S7-400 CP443-5通信模块和EM200M通信模块都没有报警,但上位监控上所有仪表参数全部变灰底,点击上面的一些按钮也不管用。最后更换模块才正常。不知道那块损坏的CPU模块为什么坏了?请解答一下。我急着知道。先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

楼主:
我们有加UPS电源,用的山特6KVA的单相UPS。为什么那块模块坏后,其它模块不报警呢?

网友B:
是不是模块烧坏啦?交流电窜入所致

楼主:
不会吧
如果是交流电串入,那么为什么在用了一年多以后才坏呢,那它以前就没有串入吗?

网友A:
设备串电是因为设备有问题才有现象.如漏电,短路造成.与一年前后没关系.

网友C:
将模块解体,看看有没有明显的烧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