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9):
我单位一光缆生产线在计米到24KM是然后成负数。组态用的是WinCC,Low Limit值是-1.797693e+308,High Limit值是1.797693e+308。因小弟是新手入门,请各位赐教,谢谢!

楼主:
只能就没人知道呢

网友A:
看看PLC程序。问题在那

网友B:
Low Limit与High Limint并不是发生这个问题的原因。
主要要看用户使用了什么类型的变量以及线性标定是如何指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