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入门

楼主(2007-11-09):
各位老师,我想在界面上做一个设备故障警告闪烁灯,应该怎么做?谢谢啦!

楼主:
怎么就没人回复呢

网友A:
1  变量管理器建立合适您设备的通道,然后建立连接。
  对于Wincc6开始,非西门子的PLC或设备与Wincc通讯全部采用OPC通讯。
2 画面编辑器中建立画面,放置象征指示灯的图形元件,如矩形。
  在图形元件的闪烁属性中组态动态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