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过大

楼主(2007-11-09):
有一个3KW的电机,采用了3.7KW的三菱变频器,后来发现在低频运行时(15HZ),电流就会超过额定电流,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不能用3.7KW容量的变频器呢,还是参数要重新设置,还是我的电机负载过大呢?恳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问题在电机那,可能转距大

网友A:
也可能设置下,适当提高电压,存在寂子电阻压降,低频是要考虑进去

楼主:
那设置哪一个参数来提高电压呢

网友A:
延长加减速时间,我觉的你是负载跳变太快,让这UF线再平缓一点,就可以,设置问题,3。7的功力一定是够的,在频率升上去时稳定的话,问题就出在那里,我不是非常专业,但变频也经常接触,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B:
电机拖动是什么负载?

楼主:
就是这样一个棍筒,在第二页有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