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9):
大家好!我有一事请教!
  我现在做了一个温度监控系统,用的是组态王软件。遇到一个问题,如何把历史数据变成EXCEL表格?
  我现在采用的组态王内的报表功能,将数据形成EXCEL报表!如何能在WINDOWS系统下将历史记录生成EXCEL表?
  帮我解答,多谢!

网友A:
这个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你看帮助吧

楼主:
帮助看了N遍了,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网友B:
if(MenuIndex == 1)
{
StartApp("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1\EXCEL ");
}
用这个语句就可以了,你看不出来,证明你没用心去看!书上说的很明白。多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MenuIndex == 1)
{
StartApp("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1\EXCEL ");
}
用这个语句就可以了,你看不出来,证明你没用心去看!书上说的很明白。多努力!

大侠,这个命令指示打开EXCEL,可是如何能自动将数据导进去呢?自动更改报表名?自动保存呢?
不懂啊,向你请教

网友C:
不如用用我们公司的组态软件,自动的把报表数据生成EXCEL表格系统,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用用我们公司的组态软件,自动的把报表数据生成EXCEL表格系统,呵呵

你们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C:
NetSCADA组态软件,如有需要可以给我打电话,E-MAIL也可以,电话021-54262333-161 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