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9):
我是做自动化称重包装设备的,最近有个单子 甲方要求用rockwell的控制器.对于rockwell我不了解,所以在次问几个问题:
  1. rockwell PLC 有整体式的 吗 ? 还是只有模块式的.
  2. 我需要25点输入 25点 继电器输出 选什么配置合适 ?

网友A:
1762-L24BWA      1块
1762-IQ8             2块
1762-OW8           2块

网友B:
如果你想用集成I/O的控制器可以用微型的MICROLOGIX系列.

网友C:
你的控制点数多么?如果只有十几个控制点的话,可以用个500系列的rockwell的控制器,CPU和IO口集成的,使用也比较简单。如果有几十或上百个的话就的用5000系列的控制器,如二楼朋友所说。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的Blog一起学习,http://hi.baidu.com/qiu114

网友D:
对对,
A-B全系列 法国施耐得全系列  德国西门子全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