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问题

楼主(2007-11-09):
单位的电容补偿柜的保险安装上后开始投入就会爆,而且从总控制柜到分柜都是这样,
查电容等器件也没有问题,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A:
你们单位内有大的直流整流器,是二次谐波造成的。

网友B:
这个不懂,学习了!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找到了,原因和您说的一样,是由于一台600千瓦的整流设备引起的,但是怎么解决呢?上一套二次谐波治理设备要20几万呀!

网友C:
高手,向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