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9):
是一个料仓上料的题
在平台下面有4个料仓~~但平时只用一个料仓上料
两个料仓一组   每个料仓下面有一个皮带~从下面到平台上加上料仓下面的有个皮带~没有正反转
平台上有9个了料仓~一组皮带 有正反转`皮带上有传动 也有正反
要求就是平台下的料仓口有电磁阀自动放料   再到平台上~想让哪个仓下料就按按钮  皮带自己跑到料仓那里 然后下料~~两地控制的~大家能帮忙做做么?
最好是继电器控制的`~PC控制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A(2007-12-10):
用PLC超简单
用继电器是一样的
只是线多点!~

网友B:
对PLC和继电器控制是都可以

网友C:
不难。不知道楼住是干什么工作的?

网友D:
不是吧 楼主是来灌水的。。。搞自动化  就别问这样的问题。自己想。

网友E(2008-06-01):
说的很复杂用PLC 很间单

网友F:
用PLC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