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09):
我公司有三个GP2501触摸屏,用同样的工程程序传送至GP。两个正常,有一个 RUN 时蜂鸣器长鸣。实在没办法,把“触摸蜂鸣器”关掉后重新上传后就不鸣了,可惜牺牲了触摸蜂鸣功能。
     这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请各位老大指教!!!!!!

网友A:
蜂鸣器关掉当然不叫了。 能确定是同样的工程程序,同样的PLC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关掉当然不叫了。能确定是同样的工程程序,同样的PLC程序吗?

是啊,因是同样的机器。所以是同样的工程程序,同样的PLC程序,并且是亲自传送的。

网友B:
建议进入离线模式初始化,然后强制下传试试

楼主:
谢谢您!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进入离线模式初始化,然后强制下传试试
谢谢您!我试过了,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C:
可能是蜂鸣器有问题;

楼主:
已解决,是PLC内存问题。清空后重新传送。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