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PLC控制

楼主(2007-11-09):
当开关K第一次闭合时无输出,当开关K第二次闭合时晶闸管导通有输出指示灯亮,
,当开关K断开时,原先亮的指示灯应熄灭。谢谢。

网友A:
用个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办法有很多。。计数器也可以。。用两个中间继电器也可以。。位移也可以。。看你喜欢了

网友C:
用计数器最简单了,

网友D:
要实现这个功能根本没必要用PLC

网友C:
不用PLC怎么实现
具体怎么做,请教

网友D:
用继电器或者用单片机,这个功能用PLC太浪费了,成本太高

网友E:
继电器足够了    浪费成本

楼主:
用两个晶闸管最好。

网友F:
四个继电器,加上一个两对常开的按钮

网友G:
用一个D触发器就可以了,来一个就翻一次.不用晶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