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0):
第一次用西门子组太400主站300从站系统,但是在组太好400的之后,进行300硬件组太的时候operating mode 选项卡下却不能选择将该站设置为DP从站。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400用的416-2DP   300用的315-2DP

网友A:
shisan911:

1. 首先分别硬件组态S7-400和S7-300, 注意此时你是不能在operating mode 选项卡中选择将S7-300站设置为DP从站!

2. 然后, 在回到S7-400的硬件组态中, 点击"standard library/profibus-dp/configured station". 在这里, 你会看到已配置的S7-300. 只要将该S7-300拖拉到S7-400的DP总线上即可.

3. 而后, 你点中S7-300, 在其中的operating mode 选项卡中选择将S7-300站设置为DP从站!

楼主:
谢谢啊,我找到原因了,是我在组太300的时候没有把DP的地址按照400里的位置进行设置,正常设置,这样就可以在400的主DP里面找到300作为DP从站的连接。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