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0):
请教各位师傅,怎样制做FX1S-20MR-001的通迅电缆,PLC端是RS422口,与RS 232口的通迅,谢谢!liuxiangb@yahoo.com.cn

网友A: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网友B(2008-01-19):
十分发生
防撒发
我是新手,希望向前辈们学习!

网友C(2008-05-13):
pc                                             plc
232                                          422

5---------------------------------------------2
5---------------------------------------------7
2-----(串一个3.3K电阻)---------------4
3------串一个3.3K电阻------------------1
7.8短接

此接法适用FX系列

网友D:
呵呵;买条吧‘
不贵;

网友E:
个人认为这个东西很便宜的,买一条比较可靠一点。

网友F:
国产的很便宜
如果是做的不好,搞坏PLC或是电脑接口那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