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0):
红黄绿3灯循环点亮,每个灯亮2秒,红2秒后灭然后绿2秒后灭,然后黄亮2秒然后重新循环,我自己搞不清楚了.请高手看下,我自己也编了个,但是怎么看好象也不正确.其中I0.0是开始信号.

楼主:
怎么看不见贴图的?

网友A:
移位指令+条件判断
1 使用定时器每2秒触发一次移位指令
2 判断值是否大于某个数,是则将输出复位为初始状态。

楼主:
谁能给个梯型图啊,特别是循环怎么弄,难道用JMP语句?

网友B:
1.基本指令
2.步进指令S0--S20--S21---S22跳转到---S20         I/O :  三菱
3.功能指令LDP X0                                                         Y1  ----R     X0----START
              OR Y4                                                           Y2------G
              MOV K1 K1Y1                                                 Y3 -----Y
              LD X0
              ANI T0
              OUT T0  K20
               LDP T0
               MUL K1   K1Y1   K1Y1(或SFTL  Y1 Y1  K4  K4)
               END

网友B:
功能指令  LDP X0                                               Y1  ----R
              OR Y4                                              Y2------G
              MOV K1 K1Y1                                    Y3 -----Y
              LD X0
              ANI T0
              OUT T0  K20
               LDP T0
               MUL K1   K1Y1   K1Y1(或SFTL  Y1 Y1  K4  K4)
               END

网友B:
盐城华宏自动化有限公司    ycnxtmh@163.com   联系我们

网友C:
楼上的  你的程序无法实现楼主的要求.请重新改写

网友D:
加多一个继电器控的图!哈哈!(不是国标的,不要骂人)看得白就OK!

网友B:
不好意思,输错了.    MUL  K2 K1Y1 K1Y1  (或SFTL M0 Y1 Y1 K4 K1)
                                  ----

网友B:
 把     mul  k1  k1y1  k1y1
 该成   mul k2 k1y1 k1y1

              OK?

            盐城华宏自动化有限公司    ycnxtmh@163.com

网友B:
把     mul  k1  k1y1  k1y1
 该成   mul k2 k1y1 k1y1

              OK?

  盐城华宏自动化有限公司    一技术工人   欢迎交流        ycnxtmh@163.com

网友B:
把     mul  k1  k1y1  k1y1
 该成   mul k2 k1y1 k1y1

              OK?

  江苏省盐城华宏自动化有限公司    一技术工人   欢迎交流        ycnxtmh@163.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输错了.    MUL  K2 K1Y1 K1Y1  (或SFTL M0 Y1 Y1 K4 K1)
                                   ----
SFTL M0 Y1 Y1 K4 K1  这一句有问题的  SFTL的格式也不对的  还得重写   学习了

网友B:
不好意思,又输错了.
   SFTL M0 Y1 Y1 K4 K1  该成   SFTL M0  Y1  K4  K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又输错了.
    SFTL M0 Y1 Y1 K4 K1  该成   SFTL M0  Y1  K4  K1
那前面的程序呢

网友E:
omron:
ld 25315
@mov #1 10
ld 1002
ld tim10
ld 25314
sft 10 10
ld not tim10
tim 10 #2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