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1-10):
求教各位,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求教。电机75KW,额定电流135A,现在电流过载150A,频率27HZ。请问是不是减速比选小了,电机发热严重,增大减速比能降低电流么?为什么?不行怎么来解决,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谢谢各位大侠,很急啊

网友A:
v\f曲线模式选择合适吗?  电机的名牌与变频器相符吗?
是不是电动机的负载重?..........
最好把变频器的调整方式以及机械设备详细的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