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请教高人

楼主(2007-11-10):
请教高人指点 变频器输出端除了频率改变以外,其电压是否也在随之改变?谢谢

网友A:
v/f控制叫压频控制,也有叫标量控制。说的是变频器的输出典雅和频率是呈线性关系变化的

网友A:
v/f控制叫压频控制,也有叫标量控制。说的是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是呈线性关系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