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1):
如果一台变频器输出的频率不稳定,如设定在140Hz 变频器在此点上有 上下 1-2Hz的波动,是否会对电机有影响呢。
影响是什么呢,是否会产生电机轴向移动呢。

望高手给予解答,先谢了。

楼主:
目前没有带负载。

网友A:
自己做的变频器?输出频率不稳,对电机的运行会造成不稳定,转速波动,1Hz不小了。百分之一相当于几十转的波动吧?用户不会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