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1):
我在用步进马达时,总会出现马达自己就会动的现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哪为高手能为小弟讲解一下

网友A:
步进马达的干扰一般有几种情况:周围有大电流,强磁场,有电磁阀也有很大影响。再然后就是你的马达和驱动器性能不够好,或者是你的保持电流过小

网友B:
驱动器的自动半流关了,检查周边有什么上面那位说的设备没

楼主:
我同意顶楼的说法,我的马达周围有磁场,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磁场的干扰呢?希望有人能帮我解决这个问

网友C:
楼主,你首先要尽量让磁力线不要正对着你的马达和驱动器,另外需要加一些滤波之类的东西,再然后就是换驱动器。我有种意大利的驱动器,抗干扰能力非常不错,欢迎联系:winsun_001@yahoo.com.cn

楼主(2008-03-23):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