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7-11-11):
我厂有许多风机,轴流的,工作环境恶劣,温度很高,夏天在80度左右,电机轴承润滑油很快就干拉,造成电机烧毁,润滑油为3#锂基脂,电机为变频控制,频率为30赫兹左右,电机功率5.5KW。我想问,1.有没有耐高温的润滑脂,2.变频器在轴承烧毁时为什么不起保护作用?3.变频器电子热继电器如何设置?电机额定电流11A,30赫兹时6A左右,如果按说明书设置,(11/6)*100%根本保护不了,我想能不能不按说明书所说,而把电子热继电器直接设置成7A左右,请问高手行吗?谢谢大家。

网友A:
建议风机轴承处安装温度检测,温度过高自动停机。

网友B:
首先,你没有说明用的什么变频器,可以把电机的电流设置小一些,作限制。第二,耐高温的润滑脂有哇,好像叫“二硫化钼”吧。钢厂的辊道轴承润滑脂都是这东西,不怕高温。

楼主:
谢谢大家,变频器是富士的,因为经常烧毁电机,所以请大家帮帮忙,想一对策,轴承润滑油干时,电机阻力转矩应该会增大,所以我想从变频器着手想办法,设置过流保护措施,想问问高手热电子继电器能不能设置成比运行电流高1.1倍,就是在电机30赫兹频率,电流6安时,将变频器热电子继电器设置成6.6安。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