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程

楼主(2007-11-11):
那位大虾,帮助我用松下FP0-C14RS,编程当报警灯亮时,只能用复位开关,复位,拔掉电源也希望不能复位,但我怎么试,只要关电源,就可复位,如何实现关电后,都保持再次插电后,都报警,只能靠复位开关复位。请各位指教E-MAIL:zhongqiu.wan@163.com
谢谢各位先!

网友A:
用掉电保持继电器,然后把它的状态始终输出到报警灯的输出点

楼主:
谢谢,仁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