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1):
我要做个砂带机,需要单相电机配变频器

网友A:
单相电机公共线接变频器u,可以用,功率在2kw下。最好用三相电机,单相电入。

楼主:
买单相变频器,用220v电、配三相电机,是这意思吗?需不需要专门的变频电机?不能直接驱动220v电机吗?

网友A:
买单相变频器,用220v电、配三相电机220v接法,肯定行.。不需要专门的变频电机,频率20-60hz。上面说的是单相电机(无电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