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1):
公司为了保修期后收帐容易,想要设置PLC的使用时间,我们用的PLC型号是CPM2AE--60CDR--A,请问大家怎么设置啊?小弟初学不太会,请大家赐教!
  Email:  lelonger@163.com                                                        谢谢

网友A:
你认为这样有用吗?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什么设备
   用比较指令  比较PLC时间和你设置的时间  输出线圈 加到启动按钮

网友C:
不要用欧姆龙,密码太容易破解了!用西门子

网友D:
先设在梯型图里,后在编程软件设

网友E:
要解你的密,不管你加密和编程都能解的,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但如果客户有能力搞定你的程式,那也不用请你们做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