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1):
小弟刚接触变频器,现在有个选型的疑问:容量75KW的变频器可以带55KW的电机吗?该怎么做?跪求大侠的指点,不胜感激!
(因为考虑到以后设备改造的问题,所以目前必须是75KW的变频器带55kw的电机)

网友A:
完全可以,很多时都是这样.

楼主:
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B:
说得对,就是将电机的参数输入变频器即可

楼主:
既然能够带,那么相对与电机同等功率的变频器来说,是不是多耗电了?还是没有影响?

网友B:
耗电基本是一样的,没有明显的变化。大变频器的功耗和小一号的变频器的功耗相差微乎其微。他所浪费的基本投资成本,因为买一个75kW的变频器比买一个55kW的变频器要贵,仅此而已。

楼主:
非常感谢!在此我得到了正确的答案,我知道我该怎么选型了!谢谢!

网友C:
75KW变频器带55KW电机属于正常,重载时都选择大一号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