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了

楼主(2007-11-11):
大家好,我现在在用S7-200的PLC做一程序,有一程序不知道怎么用。就是用计算机自定义通信进行修改PLC里面的时间继电器和记数器的值(比于T1和C1的设定值)要用到些什么指令。谢谢大家了。邮箱jishu61@163.com

网友A:
自定义的自由口通讯,自己定义数据的格式和功能,PLC中加一小段代码执行计算机发出的指令。

楼主:
用的是16进制的,请问这样才能把值送到时间和记数器的设定值,计算机又怎么读时间或记数器的的当前值

楼主:
用的是16进制的,请问怎样才能把值送到时间和记数器的设定值,计算机又怎么读时间或记数器的的当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