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2):
哪位大侠能帮小弟解决下这个问题,我的HMI程序是从PROTOOL转成的FLEXIBLE程序,在下载是使用的是PC/PPI电缆下载,PC上的端口设置成com1,波特率是19200,WINCC FLEXIBLE 上的下载设置也设置了和PC上一样的设置,可是就是通讯不上,谁知道怎么办啊?

网友A:
如果你手上有S7-300/400的PC-Adapter, 把适配器拔掉之后, 使用该串行电缆即可下载!

或者你手上有CP5512卡, 也可以对西门子TP177B面板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手上有S7-300/400的PC-Adapter, 把适配器拔掉之后, 使用该串行电缆即可下载!

或者你手上有CP5512卡, 也可以对西门子TP177B面板下载!

不就是232 串口线么。。。。。

网友C:
TP177B上有一个通道口的设置要打开的。是为了防止别人下程序进去的。

楼主:
谢谢啊,问题已解决,确实是通道没打开,让西门子的客服给忽悠了一把,还告诉我那个不用设置,晕死!

楼主:
引用 楼主:
哪位大侠能帮小弟解决下这个问题,我的HMI程序是从PROTOOL转成的FLEXIBLE程序,在下载是使用的是PC/PPI电缆下载,PC上的端口设置成com1,波特率是19200,WINCC FLEXIBLE 上的下载设置也设置了和PC上一样的设置,可是就是通讯不上,谁知道怎么办啊?

可以用你说的那种方式吗?虽然下载问题已解决了,但是还是要再试试你说的方法,继续感谢,哈哈!

网友D:
我都打开拉  设置也没问题        也有5512卡          232线也有 怎么都下载不了啊

以前很简单啊    怎么这几天就是不行   555555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