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7-11-12):
我想问一下各位, 1.5KW的电机  用1.5KW的变频器可以么? 还是用2.2KW的变频器好一些?

网友A:
一般用比电机功率高一些的变频器

网友B:
那要看用在什么样的负载,和你的工艺要求。

楼主:
负载不是很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各位, 1.5KW的电机  用1.5KW的变频器可以么? 还是用2.2KW的变频器好一些?
主要看电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就可以,具体还要看什么负载决定。

网友B:
是什么机械负载。方便的话能告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