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2):
我想编写直接从传感器来的数据,不知道模拟模块架构上去以后,这个数据采集程序如何编写,我想每30秒采集一次,做重要就是这几个数据采集过来,我要做平均,因为是3个数据,用直接平均的话,可能会不准确,有哪位老师有好的办法?请多多指教!!!!!!谢谢了!!!

楼主:
我想直接采集传感器上的数据,不知道模拟模块架构上去以后,这个数据采集程序如何编写,我想每30秒采集一次,做重要就是这几个数据采集过来,我要做平均,因为是3个数据,用直接平均的话,可能会不准确,有哪位老师有好的办法?请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要采集几个模拟量就写几个平均程序。。你平均你的。。我平均我的。不就行了。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