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怪问题!

楼主(2007-11-12):
最近去现场调试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整个控制室有20多台变频器,当运行变频器的时候,控制柜上的指示灯全部亮,但是量电压量不到!而用工频运行的时候正常,现在感觉很奇怪,自己查看后发现:控制事的零线和地线公用一条!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自己试一下,将零地分离,看看情况如何

楼主:
因为整个控制室的都是零线和地线公用的,所以不好分!
我想问一下,零线和地线公用有什么弊端!

网友B:
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当你的三相负载不平衡的时候,N线上就会有电流流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整个控制室的都是零线和地线公用的,所以不好分!
我想问一下,零线和地线公用有什么弊端!
那就不接这个零地混接的地线,将其甩开,自己单独的接一棵独立的地线,不就可以试试看了吗?

另,零地混接的地线,引入变频器的外壳,当这棵地线被上口(变电室处)断开的时候,接错了线,将火线引过来,你的设备和人就彻底倒霉了,炸装置或电人故障由此发生。这事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很多的实例。特别是在电力系统检修的时候,最容易发生。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其实以前我也在论坛上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故!我告诉他们,他们说已经有专门的人来检测过了,所以。。。。
我和他们解释,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