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个忙!!!

楼主(2007-11-12):
由于单位水电工休假,不知道怎样看电表,请大家指导一下。
这个电表怎么看,度数怎么算?

网友A:
1866度。。1kw/h是1度

网友B:
不一定,还要看有没有CT变比

网友C:
哈哈,具体看一下说明。。
主要产品服务:
Art-阿尔泰科技生产工业自动化多总线数据采集卡(PCI,USB,PC104等),虚拟仪器板卡(信号发生器卡,示波器卡)分布式数据采集模块(RS-485,以太网),运动控制卡,信号隔离调理模块,RTU控制板,ARM嵌入式工控板,ARM开发板等。
公司提供OEM/ODM服务,及小批量定单的客制化服务。

楼主:
主要是这个电表有没有倍数的?
是不是1866度还要X2的?

网友D:
我看直接读就可以了

网友E:
接了比流器的话就是1866*倍率,没有接的话就是1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