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12):
各位大虾,在伺服控制中如何来设定每一转需要多少脉冲,我还没看到那个参数是设定此值的,就比如说三菱或者安川的伺服吧?速度,定位都有就是没有看到设置一转脉冲数的,谢谢!!!

网友A:
每一转脉冲数是限定的,不可以改变的。用户通过更改电子齿轮比来获得变相的更改。
比如每一转脉冲数为3000个脉冲一转,那么电子齿轮比如果设置成1:2,那么就获得了1500脉冲一转了。

楼主:
谢谢!但我使终没明白,那一项参数是说的一转多少脉冲?谢谢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我使终没明白,那一项参数是说的一转多少脉冲?谢谢赐教!!!
这个参数需要查看伺服系统的说明书,你用的具体是什么型号的伺服?
查随机的手册,上面有的

楼主:
比如说三菱MR-E-A这款放大器,只有分辩率,我是在想是不是编码器的分辩率就是一转脉冲数,要改变一转脉冲只需设定电子齿轮比,因该是这样吧?也就是说编码器分辩率固定了一转脉冲也就固定了,是这样吗?

网友C:
J3系列的在PA05有更改电机一圈所需的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