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11-12):
各位师傅,你们好!请问CPM1A与上位机一般配什么组态软件较好!

网友A:
可以的
你需要软件 连接的
具体可以联系

网友B:
我只用过组态王,是没问题的,不过我知道其它一些组态软件也是可以的

楼主:
原来我用的FX系列的下位机,上位机就是用的组态王!现在还想用上位机的画面,用CPM1A做下位机,但以前从来没用过!不知道怎么做!请问yangjl师傅能给我您的QQ吗?我想当面请教你!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