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2):
我公司一台高压异步电动机。在启动后,间隔1.3~1.9分钟(不规则间隔)会出现纵向窜动(纵向0.89mm,垂直0.27mm),并伴有异响和整机震动。希望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二,能找到根源。

电动机铭牌:
           型号:JEC-37
           转速:2960rmp
           功率:700kw
           电压等级:6000V
           额定电流:77.6A
           频率:50HZ
           厂家:日本日立电气     Hitachi
           出厂日期:1973年

PS:此电机采用的是液体启动器降压启动。系我公司建厂时的成套产品。今天西安电机厂来了两个专家,也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希望高手指点指点。有什么关于实际情况的问题可以留言。

楼主:
希望高手们能帮帮我。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A:
机械问题吧。

网友B:
换轴承试试,空转也这样吗?是否装配不好?

楼主:
700kw的电机用轴承???昏迷...............那叫轴瓦................是两个概念。

如果是机械问题我早就不用在这里发帖了,问题就出在电机的空载也有这个问题。转子的动静平衡全校正过,没有问题。希望高手解答。

楼主:
再补充一点,电机的启动时限、正压风机、油泵等等的共振问题都在短接接点以后排除了。

忘记补充最重要的东西了。该电机是我公司老系统煤气鼓风机电机,属于防爆电机。若有高手感兴趣(注:非建设性的勿扰)我可以发照片来。如果有此型电机一手资料的热心高手。感激不尽。

网友C:
我曾见过此问题,不过比你的条件好一点,是两台400KW的电机都有同样的问题,我这儿是用轴承的,和你的问题差不多,外部的问题全排除,不管怎么换怎么装都是如此,后我们大修了一台,就连定子绕组全部重绕,之后就好了,没有出现该问题,而没有处理的那一台一直有震动,总是坏轴承,坚持着在用,没有去修了。所以有时少有的定子绕组也会问题。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机的定子问题。因为是1973年的日立电机,没有全面的技术资料,没有办法重新绕制。还有个问题,该电机是防爆电机,定子密封很好。重庆电机和西玛电机(西安电机厂)都来过专家。都无从下手。

希望有过类似经历的高手能给点建议。

楼主:
再顶一下,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D:
应该是定转子的磁力中心线不在同一线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如处理,需电机厂家专业人士解决

楼主:
楼上的朋友,谢谢你的回答。

转子的动静平衡都做过,全是OK。

网友B(2008-07-09):
定子与转子磁场不在一条线上,也就是说转子有串轴的嫌疑。进口电机端盖处多有波形垫圈,少许串动是允许的。

网友E:
转子绕组有问题? 电校测下转子绕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