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指教气动继动器

楼主(2007-11-12):
有哪位高手用过气动延时继动器,请告知其作用

网友A:
气动继动器主要配用于气动执行器,使执行器动作速度加快,传递时间减少,从而使调节品质得到改善。

网友B:
是什么原理
能不能再具体一点

网友A:
气动继动器原理及结构简介,请到DLR的博客上看看。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30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