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2):
我在安装了STEP7 V5.4的电脑,进行与200的以太网通讯,总是不行.但在另一台未安装V5.4的就行,大家谁知道原因么?
我在安装了STEP7 V5.4的电脑,用4.0进行与200的以太网通讯,总是不行.但能PING上
在另一台未安装V5.4的就行,大家谁知道原因么?

网友A:
查看Set PG/PC Interface 中设置,Step7软件安装后,会更改其中的设置。

楼主:
接口类型我是肯定改成tcp/ip的,可是就是不行
近期我在挺多装了step7 v5.4的电脑试这个,还是有的行,有的不行

楼主:
另外300与200以太网通讯时,有5个200,它们有时通讯上,有时通讯不上,反正300与5个200就是不能同时通讯上,盼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