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3):
各位:我有一程序有了浮点数,在电脑上监视时显示的是1.60而在F930上面显示的是1.59,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把数据改为1.51或1.48看看是怎样的情况再进一步判断。

网友A:
你的F930是和哪款哪个型号的PLC通讯????

楼主:
PLC是FX2N-64MR,我一共显示的有9个数据,有3显示是不同的。其它6个都没问题,我换过不同的画面也换过不同地址的数据寄存器试过但都没用。

网友A:
触摸屏型号F930GOT-BWD-该屏系统版本4.91

网友B:
数据改成小数点后3位;再试试;

楼主:
改成3位就显示1.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