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压力变送器的问题

楼主(2007-11-13):
一台模拟型的电容式压差变送器刚校好零点, 放置不到两分钟,再测电流就变了,请教各位师付,有哪几种原因容易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A:
建议:重点应检查与调零电路有关的电容是否漏电或失常?电流放大IC是否失常?如是1151型,则重点查C14.C17.C22及IC3。再就是零点温度补偿电路是否失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