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3):
想做一个历史曲线,不知道在哪里做,是和趋势图一样做吗?

网友A:
有什么要求?

楼主:
要求只要将实时曲线所产生的曲线保留可以时时查看,最好可以作成翻页,还有就是在切换页面是数据还是要保留.

楼主:
图一是我做的一个采集电机速度的曲线,上面的3个功能开关是想为了看历史的曲线,图2是我趋势图的设置,请问我这样是否可以看到历史曲线呢?(现场试了下在按下功能开关时不起作用)如果不是我应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做一个历史曲线,不知道在哪里做,是和趋势图一样做吗?

楼主:
谢谢!你说的我理解了,还有个问题又出现了,我做了好几屏的趋势图,但为什么历史曲线只能一屏起作用,是什么原因啊!别的按下历史激活不起作用啊.几屏我都是相同的做的啊1

楼主:
补充我的曲线不是直接调用的,是通过基本画面调用趋势画面得到的

网友B(2008-04-22):
趋势画面中,能直接读取到实数类型(32位real)的值吗?

网友C(2018-10-30):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我理解了,还有个问题又出现了,我做了好几屏的趋势图,但为什么历史曲线只能一屏起作用,是什么原因啊!别的按下历史激活不起作用啊.几屏我都是相同的做的啊1
请问您,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