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3):
plc数据线端口号查找为com5,而在FXGPWIN里面的端口设置只有com1-com4这四个端口号,数据线是usb-sc-09.应该如何更改或是设置这个端口号

网友A:
可以将系统默认的串口号自己改过来。就是设备管理器中的串口号改一下就好。

网友B:
FXGPWIN太老了
换个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