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3):
请问,我们厂的凝结水泵加了变频以后,振动变的很大,在50HZ运行的时候振动正常,当我降频的时候,降的越多振动越大,大概到35HZ的时候,振动是50HZ的5倍了,就没敢试了,请教大家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就可以减小震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呀?电机的模型是不是没建立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