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3):
各位好友:
近日遇到一个问题,需要一个光控开关。谁能给介绍一下,不胜感激。
要求:在没有光线的时侯,开关关闭;在有光的时侯,打开。
可以是成品,也可以是思路。
再谢一次。

网友A:
首先有市售成品,10多块钱,你可以买个,你不会不知道把?
也可以用光敏电阻、光敏二极管控制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控制

楼主:
我知道的光控都是没有光的时侯打开的,比如声光控开关。没有用过这一种,请教楼上有这种光控开关吗,有没有型号等。

网友B:
有光打开,没光关闭?普通光控开关略改一下也应该可以搞定吧?

网友A:
继电器的敞开换成常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