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3):
我在近期工作中老是遇到变频器制动的问题,在设置参数的过程中总觉得自己不塌实,总是感觉没底,比如说制动电压、制动电流、开始频率的设置问题。总是觉得比较玄,麻烦哪位大哥指导下~~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负载是提升机,电机是22KW的
变频器是30KW的,制动单元是根据变频器大小配的30KW,配置是很合理的.
提升时是分几段速度,中、高和底控制提升速度,
就是在参数设置上,老是担心制动那一块怕出问题。。。

楼主:
恩,是可以有内置制动单元,但也可以外加制动单元啊.
有制动单元还得有制动电阻啊.
这个好象和参数设置上没多大影响啊~~~
因为有的可选啊是用内部的还是外选的.现在担心的是有关制动的参数设置上要注意些什么,因为没设置好的话,真的很容易出漏子滴.

网友A:
哈哈,楼主能否解释一下制动频率是什么概念呢?是指的制动单元的IGBT的开关频率?还是什么?制动电压和制动电流都是明确的,唯独制动频率我似乎不太明白。说说看。

楼主:
我所说的制动频率是指制动开始时的频率,我观察到前辈们设置时好象都设置成3到5HZ了.但这样设是为了保证运行时比较平稳的停车吗???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就不晓得了.惭愧

网友B(2008-01-09):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能否解释一下制动频率是什么概念呢?是指的制动单元的IGBT的开关频率?还是什么?制动电压和制动电流都是明确的,唯独制动频率我似乎不太明白。说说看。

此处制动频率指变频器为使电机达到停机,对旋转中的电机输出直流电,以此达到消磁的目的,一般制动起始频率比较小,制动电流选取不宜过大,只是为加速停机采用的辅助手段,且在重载情况下,未必有变频器按照减速时间算法来的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