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3):
由于是刚刚学习数控,什么都不懂,想问问一个问题,用了变频器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伺服放大器了?

网友A:
不是绝对的

网友B:
变频器和伺服放大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多看点基础的书吧

网友C:
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变频器加普通的电动机,另一种是变频器加伺服电动机,要看具体用的是那种方法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