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干扰

楼主(2007-11-14):
我用74HC08和74HC74做的按钮锁存:就是用触发器把我的按钮信号一直置"1".
现在发生一个电源扰动的现象:我的设备连接到一个电源上,假如另一个设备也接到这个电源上,那一瞬间我的PCB电路就会出现0和1的转变.

 实际是这样的.设备有电源启动按钮,是控制接触器通断上电的.而经过PCB锁存的是程序运行按钮,在工控机开机进入应用平台软件才开始执行.现在就是在设备的工控机上电,别的负载或设备也应用这个设备的供电电源就会出现程序开始动作的现象.也就是设备的电源有扰动时程序启动那个按钮经过PCB逻辑输出的信号有了0/1的变化.我也觉得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因为以前做过这个电路没有问题.怀疑这次MW的电源有可能不是安规认证那种.看了下型号S-100-24有两种,一种是泛用型\一种是经济型.后者就没有安规认证.

我的总电源加了滤波器了.不知道是哪路来的冲击.

我现在想用便捷的方式更改,达到理想的效果.因为设备已经不能做大的改动了.最好可以直接加个经济且结构小的模块.

网友A:
1。功能简单电路复杂,所以问题就多
2。每个数字IC的电源和地都要考虑旁路电容,PCB板的整体电源和地线的分布回引起无法想象的问题。
3。光电隔离后应用SMIT门整形,整形前最好有阻容吸收,否则干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