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4):
最近去现场调试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整个控制室有20多台变频器,当运行变频器的时候,控制柜上的指示灯全部亮,但是量电压量不到!而用工频运行的时候正常,现在感觉很奇怪,自己查看后发现:控制事的零线和地线公用一条!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请大家分析一下!

因为整个控制室的都是零线和地线公用的,所以不好分!
我想问一下,零线和地线公用有什么弊端?

网友A:
你用的指示灯是半导体的,如:AD16、AD11---
是感应电,而变频器的输出载频较高,就亮了,试试把电柜的外壳接地   看行不行

网友B:
变频器干扰呀
1、指示灯有感应电发光,如果是电源线感应所致,可消除感应源,如,把控制电路与主电路分开;
2、指示灯两根电源线采用胶合平行线;
3、干扰轻微时,可在指示灯上并一合适的电阻,短接感应电;

网友C:
最好不要公用,也许会烧线的.原来我处理过一台塔吊,老烧可以电源的1.5的电源线,其原因就是他们把整流过来的电源接地线接在了零线上.改过来后就没有发生烧线的事情.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我回去试试看可以不可以!

网友D(2008-07-30):
你要以指示灯的这两根线先带一个继电器,然后用这个继电器再去控制指示灯,灯就不会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