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4):
老师跟我提到一个概念,说是一个字是16位的,可以把多个变量连到这一个字上,西门子是肯定有这个功能的,我完全不知道这说的是什么。。。。。。

请问高手这是什么意思,或者我应该查看什么相应的资料?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这是典型的节省点数的方法。
将16位的变量写入一个字的存储空间,在Wincc中设立一个字变量,通过在脚本中使用与指令可以到一个字的任何一位。
您应该看C语言中的与指令。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我不太明白,我现在也是初学WinCC,只学了组态啊什么的,关于和PLC的通讯还不太明白。

您是不是说定义一个字,就是16位无符号数,它可以连接到这16个地址和它相对应的PLC中的变量,然后在WinCC中写C脚本进而应用这些个变量,通过C中的与指令可以分别连接这16个变量,对吗

呵呵,cvlsam,真是谢谢您啦,每次都是您耐心给解答我这种弱弱的问题,起立,鞠躬~~~

网友A:
地址還是一個,只是在Wincc內部把它切割開而已。

楼主:
越来越晕了,我还是先去学学wincc组态手册里的C课程吧

楼主:
继续发问,呵呵,这个16位的肯定是模拟量吧,为什么要拆开呢,wincc中这个字的变量的每一位又能表示什么呢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想明白了,还想问一下如果是报警的话可以这样实现吗,应该怎么弄呢,关于报警的c语言,组态手册里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