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池问题

楼主(2007-11-14):
大家好,请问plc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取掉电池,两端是否有电压???谢谢!

网友A:
通电时有电压,停电后就靠电池来保持设定地址的内容了。如果不需要断电保持功能或日历功能(如果有的话),有些PLC不装电池也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