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5):
220V和380V都是一千瓦电机,一个小时分别耗电多少?

网友A:
功率就是每小时耗的电能
是相等的。

网友A:
知道了吗?

网友B:
两个都是1KW/时。
这有什么好问的?

网友B:
呵呵,上面写错了。
两个都是1度电。

网友C:
在同等条件下功率一样,同时间内用电量是一样的;

网友D:
我晕
1KG铁和1KG棉花  哪个重些
老大 你玩脑筋急转弯呢

网友B:
7l楼比喻得十分妙!

网友E:
220V>380V.因为220V功率因数较低

网友E:
220V>380V,因为220V电机功率因数较低

网友F(2007-12-22):
我觉得你好象在玩脑筋急转弯!呵呵

网友G:
同意十二楼的观点,功率因数低就电流大。而耗电量与电流成正比

网友H:
耗电多少指的就是功率,所以说这两个是一样的

网友I(2008-07-20):
用一样多的电呀!

网友J:
电度只跟功率有关!跟电压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