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通讯编程

楼主(2007-11-15):
哪位懂得FX系列PLC组成的CCLINK网络编程,还请指教或提供相关程序以供参考。

从站为远程设备站,没有远程I/O站,共4个从站。
不胜感激

楼主:
CCLINK网络连接,主站FX2N-16CCL及从站FX2N-32CCL与分别FX1NPLC连接,从站为远程设备站,今天终于连接上了,有待更进一步研究,有兴趣的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A:
关注中 ,希望看到你的进展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现在程序通讯已经连接上了,感觉比485通讯能力强不少,通讯速度快,通讯数据也多,距离也可以更远,当初我主要是考虑整个系统有13个plc,用485只能8个之间通讯,如今小系统内部用485通讯,小系统之间用CClink,方便了不少,但是成本也增加不少。
程序还没有完善,等完善后上传,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B:
这个还是比较好搞的,主站要写个程序来设置设备站的参数和起动主站。然后主站和从站写个程序读写CCLink的缓冲区。如果数据比较多的话再写个分批读写的程序。至于通讯的频率选择,调节主站的频率设置直到不发生通讯错误时,再往下降一级以求稳定。
通讯电缆就用市面上的三芯屏蔽(0.5平方米以上)电缆就行。

FX通讯手册上有样例照着做就行了(当然要根据实际的配置作些参数改动)

网友C(2010-10-04):
我的实验室主站模块是2004年买的      以前是组网的  上位机用力控控制    后来搬校区就在没连。我现在想给连上   A2ASCPU+A1SJ61BT11+A1SJ71UC24-R2    10台FX2N-32CCL做远程设备站每个占4个站   、 10台FR-540变频器远程设备站每个占一个站
硬件站号  波特率  都设置完事    就是没按终端电阻    运行主站PLC    模块 A1SJ61BT11
。ERR灯闪烁是怎么回事    我找不到原因    不可能终端电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