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问题

楼主(2007-11-15):
各位大虾,你们好,我是刚刚接触伺服,现在我想问的是编码器分辩率是不是就是电机一转时需要的脉冲数?对这个概念还不清楚,谢谢!!!

网友A:
是的
在电子齿轮比是1:1的情况下

网友B:
不是
分辨率=脉冲数*n
n就要看编码器的结构了,松下的光电编码器一般是4

网友C:
我还不太知道这东西。请各位高手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D:
应该是
脉冲数=分辨率*4

网友E:
正确的答案是
脉冲数*4=编码器的分辩率

网友F:
小弟也是刚接触伺服电机的,买了人旧的100W电机,松下的,想搞搞,结果连线都不会接,请问哪位老师可以赐教?我的邮箱332337208@QQ.COM

楼主:
你到这个网上下载点松下伺服资料,看你是速度公还是位置或者是力矩控制进行接线就行了,这个到不难

楼主:
我想问一下,绝对编码器在编程接线时与增量编码器是否有不一样的地方,谢谢!

网友G:
我想知道看什么资料能够让我 入门

网友H(2007-12-15):
松下祠服的几种控制接线图
发一个松下祠服的说明书给你,有接线图